[系统下载]
ghost xp系统安装时间很长

楼主(2013-02-01):
迈拓80G串口硬盘 GHOST后装系统超慢,老是在等待状态,用MHDD检测硬盘,没发现硬盘有问题,不知道何解了?求指教!

网友:
换个老点的系统版本,建议用雨林木枫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试过,ghost要3个小时,但进系统又很正常。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主板和硬盘问题,建议先放电试试

网友:
你应该看看分区表~~~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下区。主板恢复一下CMOS.

网友:
建议用U盘装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迈拓80G串口硬盘 GHOST后装系统超慢

不会吧?

我的IDE硬盘用U盘装系统也不过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硬盘都没这问题!就这个是时这样!

既然其他硬盘都没这问题!
那就只有硬盘有问题这一个问题了。

网友:
用DISKGEN的。坏道检测与修复 。测试一下。超过600.或者1000以上,就是用问题了。。这个在MHDD 下测的话,是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有些坏道我觉得MHDD少不出吧?建议先把硬盘分区。应该硬盘坏了

网友:
MHDD先进行earse低格一下吧。

网友:
硬盘还真不一定坏了,我遇到两起了,就是ghost慢,换ghost版本也不行。装好运行什么的都正常,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呢。

网友:
其实很简单 你问问你客户电脑怎么了?有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把SATA数据线拔下来,反复插几次,可能是接触不太好造成的,传输慢。

网友:
清空一下CMOS,然后在重新分下区,或者直接删除主引导分区,然后重新建立下主引导分区,重新建立下MBR,保证你安装的快!!!

网友:
看看S.M.A.R.T的C7。

网友:
等待解决办法 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
遭到过,应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没问题,就是版子有问题,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