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老是开机读不了硬盘

楼主(2013-02-01):
三星笔记本老是开机读不了硬盘??是那问题,当你重装系统时开机OK,但你关机后开机有读不了硬盘??

网友:
南桥问题,或是接触不好。

网友:
南桥
ok,
接触
也ok啊

网友:
先换硬盘试  检测硬盘是否好坏   是否有固件问题

网友:
来学习也,楼主修好后来发表一一哈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刷BIOS再不行就干SB

网友:
换了硬盘试OK,是硬盘坏 了

网友:
明显是盘挂了。朋友的联想商务本就出过这个问题,一问说不到3年,劝他找售后了

网友:
三星笔记本很多型号接硬盘有排线,而且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大师傅指教!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建议先测一下硬盘

网友:
硬盘出坏道了吧

网友:
是的,用HMDD4扫描出硬盘有12个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