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记录

楼主(2013-02-01):
(图片)

网友:
楼主还是很强大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网友:
哎呀。我这段时间机子都没有修好多少机子。
大多是进水的或是外面没有修起的,就算修亮了都不稳定。
要么冷机点不亮,要么热机掉电。。。。。。

现在还有个DELL N4010不定时掉电啊。
大家给点意见撒
不是散热问题,散热器已经换了。他之前
温度40多度

网友:
看可不可以直飞个3.3V控制电压作为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各供电有没用波波去波下,温控有没查?

网友:
强悍 对我来说

网友:
进那么多不呀,还能修好 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