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到底是液晶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3-02-01):
我的瀚视奇HW173A 开机了图像显示有延迟和拖尾 然后进系统了就慢慢白屏 很白 但还隐约看的到图像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晓得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3-6 12:45):
已换驱动板 问题依旧  求白屏维修思路!!!!!

网友: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屏问题,换屏试试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套试下不久ok了吗,先确定是不是屏问题啊

网友:
用通用版测试一下如果还是逐渐变白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沒意外的話是屏壞了

网友:
屏坏了,这是必须的。我也遇到一台瀚视奇19的这个故障。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还不行的话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以前也遇过这个问题,一般是屏坏了,不过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呢,求指教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3-06):
已经换过驱动板了   问题依旧 。。。求高手指教如何修白屏

网友:
这不是驱动板问题,很明显是屏坏了。是屏电路故障。
还是请修屏高手来分析看看吧。

网友:
100%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