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触发

楼主(2013-02-01):
我这有台IBM T60,现在待机电流在0.005,待机很明显不正常,可是我是新手,不知改怎样下手修,测3,5V无,这板子上又有很多没标示的原件,弄得头痛,麻烦大虾们大楷说下,需要检查哪些地方,小弟十分感谢!主板没有短路及腐蚀的地方!
   修好了,R31电阻坏了,新手就不能弄好吗?

网友(点评):
没修好我们也不知道

网友:
3 5V这边的地方  看看控制3 5V的芯片

网友:
兄弟;劝你两条路 1,换班 2,换人.

网友:
风枪吹下3 5V滤波电容,看下会不会出来,如果可以出来,更换电容应该可以,这机器老出这病,你表述得也太太简单了,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来查查

网友:
哥们 还是再去学学吧 什么都不查  就知道什么坏了  没那么好的事情吧

网友:
换主板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