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上Voltage Rail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01):
哪位给翻译一下呢,

查字典没查出来合适的意思。

网友:
看是不是过压保护,翻译出来是电压栏杆。

网友:
不知道呢,是不是限压的意思啊

网友:
限压的意思

网友:
哪位能给个正确的解释?

网友A:
首先,这不是“限压”的意思。
在这里,Voltage Rails,就是用来说明各路电压的性质、作用,以及在各种状态下的电位状态。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

网友:
电压一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不是“限压”的意思。
在这里,Voltage Rails,就是用来说明各路电压的性质、作用,以及在各种状态 ...

就是这个意思吧,可是有什么典故呢?

网友:
电压轨迹  表明它在各种电源管理状态下电压所处的状态。最近很奇怪,迅维贴中的图一律看不见,包括这个贴的。

网友:
我不知到........................

网友(2013-03-03):
各路电压的性质、作用,以及在各种状态下的电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