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6018原装鼓(925)第一次加粉打印就很淡

楼主(2013-02-01):
第一次加粉就很淡,换了鼓芯效果只好了一点,还是很淡,不知道怎么办。请教下是怎么回事。听说现在有的鼓设计的就不能加粉,加粉了后不管怎么搞都很淡,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换其它牌子的粉试下,如果不是粉的问题的话,一般是鼓芯或刮板。

网友:
换粉吧,你可用另一个鼓试试是否是机子有问题

网友:
建议先换个硒鼓试试看,排除机器的问题后,建议加专用粉效果会改善一些,还不行的话就换个国产鼓芯试试

网友:
如果是随机的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换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