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好心人帮我看看XFX 8800GS 这个电容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2013-02-01):
型号:迅景8800GS ,朋友拿过来掉了个电容,图是网上找的。

左下角那个紫电容掉了,手上有的或者知道的,麻烦帮看下是多大的,谢谢了(图是网络找的,手上那张掉了电容的。)

网友:
电压是2。5V

网友(点评):
啥眼神啊,2.5V你上上去看看,想过年点炮仗啊。

网友:
16V  180 信不信由你!

网友:
我看也是16V   180

网友:
16V  180的

网友:
16V的电压    用470的代换吧

网友:
你先测下那的电压是多少?再加个1500UF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16V470的比较保险。

网友:
看是16V  180的

网友:
找个25 480的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热情解答 。

网友:
我手上有这版,不过楼上的都说了16v470

网友:
我仔细核对了下,我的显卡和你的一样,肯定的说这地方没电容。我这显卡是不显,加焊GPU后显示了。只是风扇声音有点大。这风扇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