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7F7E后死机不显示

楼主(2013-02-01):
开机有显示,但是当出现以下界面显示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之后就卡定……
诊断卡代码跳一系列代码之后也是定在了7F7E。
然后过几秒显示屏就不显示了,但主板风扇还转。
  有几次想DEL 进入BIOS设一下,可刚进去就死机不显示了
电池测过还有3.13v电压,不知道是BIOS芯片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再有,想问一下,这个主板上电池附近有个8脚的芯片,插在排孔上的,上面标有“inbond   25x40AVAlz   0825”字样,这个是不是BIOS芯片,网上百度找不到呢?

网友:
inbond   25x40AVAlz   0825   是芯片型号,没用。找bios要打北桥的型号+主板型号,你可以上迅维的搜索,打你主板型号试试

网友:
这是昂达板子吧

网友:
肯定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这肯是要刷BIOS呀
看主板型号再找BIOS

网友:
7F7E已经亮了    是键盘错误

网友:
南桥坏了,换南桥秒杀

网友:
winbond   25x40AVAlz   0825是BIOS型号。你少了字母。

网友:
这是ORDA  MCP68/61的板子   只有一个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桥,型号为 nf-6100-430-n-a3

单桥就先加焊一下,我弄过很多单桥都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干下就好。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单桥加焊试试

网友:
单桥的问题多 可以考虑一下桥

网友:
刷BIOS 干桥·

网友:
7F 已经亮机器了· 打值PS口 USB  先刷BIOS 在加焊桥·看板子颜色是·昂达的板子啊·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测试的时候为什么不用集显??CPU用的多大。。排除温度问题,就是桥了。不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