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记本无故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近段时间以来,已经接连碰到3例这样的问题,一台是东芝、一台是索尼VISO很新的机子CPU还是I5的、一台是华硕F80。客户拿来是都说是:“头一天关机是好的,第二天开不了机”。
验机,用外接适配器和机内电池时,按开机键,都没有任何反应。用外接电源,看待机电流都有,且基本正常。
但只要取下机内电池,单独用外接电源,开机后就一切正常,再关机后,装上电池,一切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客户拿回去后,也再没有反应,说明一切正常,真是莫名奇妙,不知大家遇到多吗?
自己不能给自己一个答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笼统滴...

网友:
华硕机器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遇到好几部这样的机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这种问题难回答达哦

网友:
这个问题,华硕,索尼的机器很多。

网友:
说不出来。

网友A:
碰到F80开机卡住的,刷BIOS好的,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B:
应该是BIOS的POST自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F80开机卡住的,刷BIOS好的,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应该不是BIOS问题,上面说了,卸下电池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时间长的有两月了,没见客人回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的POST自检不过

也不对,没见电流有跳动迹象,还没到POST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压或者过流

还有其他问题

我估摸者也是保护,但是想知道是哪儿

网友:
我觉得静电影响的可能性大点,现在的EC都可能带程序那种,静电影响还是有的。拨下电池等一系列动作可能刚好清了静电影响。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相信只要是搞维修的都遇到过.这样你就剑到钱了.哈

网友:
可能是客户把电池的店用完了吧  很多这样的,

网友:
电源部分一个元件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