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控制什么的是海尔R410的

楼主(2013-02-01):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控制什么的是海尔R410的

网友:
来个人啊 帮我看看  急死啦·

网友:
外接显示器的啊

网友:
只能说是关于VGA接口电路的,具体做什么用的,有待与完整电路

网友:
保护VGA的IC,防止静电对VGA信号,CLOCK干扰破坏,也就是通过这个IC后再从VGA接口出来的信号稳定性和可靠性增强。

网友:
看到VID  我以为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VGA接口电路的

网友:
VGA接口电路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