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插上电源电池开机正常,一拔下电源,电池供电就死机

楼主(2013-02-01):
1、天逸F41A,插上电源电池开机正常,一拔下电源,电池供电就死机。
2、如果单独用电池供电开机时,只出现LOGO后就进入白屏死机。
有哪位大虾遇到此问题呢
?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感觉有点像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这一块儿出现了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加焊显卡

网友:
楼主这个有换过CPU吗,我上次也有一台

网友:
查电池供电稳不稳。

网友:
是电池坏..............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不行测下看看哪路电压不对

网友:
不是电池坏,就是电池电路有问题。

查一查电池放电电路这一块。

网友:
先考虑电池,在看看充放电电路

网友:
1.换电池.2量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供电不足。是不是充放电芯片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华硕的一台这个,用电源都正常,用电池就进系统那卡了。。。没修客人拿走。修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我碰到过 是电池坏了 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疑难杂症  还是问饼哥吧

网友:
遇到过,换电池好的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汗,楼主放个炮就跑了,重点查电池,以及周边电路了,先排除软件,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