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用U盘安装第一类原版Win7系统

楼主(2013-02-01):
注:此方法可适用于64位win7或者win8系统的安装

方法:
原生U盘安装,本工具制作完的U盘启动菜单含Windows7操作系统安装功能,使用本功能可以将Win7系统完美移植到你的U盘中。本功能不用进PE不用虚拟光驱,不受FAT32和NTFS文件系统限制,不用再次格式化U盘,速度远远快过光盘安装,是纯U盘安装。由于启动命令里已经交换了磁盘顺序,所以不会出现安装的时候第一磁盘是U盘的情况(实机测试过),请放心使用。
提醒:请勿在虚拟机下测试本安装方法,虚拟机测试一般会失败。

具体步骤:
1、先使用万能PE 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完U盘启动(参照制作教程)。
wannengpe.com/news/upan01210001.html

2、找到Windows7系统的iso镜像,用UltraISO或者WinRAR打开Win7iso镜像,然后提取/解压所有文件到你的U盘根目录。

3、最后在你的U盘里找到名为bootmgr的文件,将bootmgr重命名为win7mgr

4、用U盘启动电脑,选择菜单11,然后选择菜单2直接安装Win7操作系统。
后面的步骤和用光盘安装没有太大区别,当安装过程自动重启的时候拔掉U盘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百度下载: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3.5(百度网盘)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3236&uk=338382475
天空下载:
skycn.com/soft/76215.html
官网下载:万能PE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3.5
down.wannengpe.com/wnpe3.5.msi
U盘装系统:
wannengpe.com
万能PE技术交流群:
283684007/238659427/

网友:
pe里直接点 iso 不更简单

网友:
新手观摩学习

网友:
这种安装原版WIN7操作系统的方法不需要原版WIN7的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