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机器缕烧1R0电阻

楼主(2013-02-01):
机器拿来是进水,清理好后,接电有3.3VSUS,没有1.2VSUS,(此机器待机就应该有这两个电压,5V是开启后才有),在1.2V的IC周边测试没有短路,而且工作条件全满足,但就是不出1.2V,周边的电容都换了,不知道为什么换至第三个IC(型号DJ-BG)的时候待机由原来的0.012降到0.007,开机居然PR8516电阻冒烟烧了,但发现电流开始跳变,于是接屏试果然亮了,接着找到一个相同电,并把PC8513一同换了,结果开机就烧,但机器能常亮机,1.2V后续也没有短路,为什么有如此大电流烧坏1R0电阻?不知道受影响否?如果负载厉害原则上IC会发烫,但摸摸也不烫正常,现在机器运行正常,在测试!

网友:
3.3vsus和1.2vsus电压不是待机时产生的吧?是不是3.3valw和1.2valw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上就是这样标的

网友:
pc8513短路了

网友:
换pc1583时注意容量和耐压,最好是一致

网友:
换pc8513时注意容量和耐压,最好是一致,1000p也就是102,如安装位置允许可以安装废旧电子板上拆下有引脚的瓷片电容,标记为102的就可以,千万不要以为103,104也可以,最后的2,3,4代表的是多少个零,相差可就是10倍百倍的了

网友:
后级还是存在短路吧

网友:
这个电阻上面还接了一个电容~  如果会烧只能是这个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