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40b 屏幕不够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01):
客户拿来一台HP 6440b的机子,屏幕显示半边正常,半边阴影。换屏幕能正常显,但又出来了一个问题 原来屏幕为B140XW01 V9 换上 三星或都LG的屏幕后,亮度比它原来的屏低了两个等级 而且用功能键调节亮度时也异常,不像正常的是依次递增或递减,它是亮,低,亮亮,低,不规则的。以为是屏幕版本或品牌的问题。就买了一块一样的回来,是AUO的屏。再叫客户来换,我的天呀,还是一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原来的坏屏亮度调节又正常,跪求大神指点迷津呀。。。。。。。

网友:
是led背光的吧

网友:
码片问题的

网友:
我又换了一块一样品牌的,也一样,还是码片问题呀????怎么说呢

网友:
自己加电压上去哦

网友:
刷一下EEPROM就OK了~

网友A:
楼主把坏屏的码片调过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坏屏的码片调过来就行了。

要这样的呀,那就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这样的呀,那就不保了

没有办法,一些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 换了码片好了没

网友:
换屏调不了亮度或者不正常显示的 都要换码片试的           HP  DELL 大多要换片

网友:
嗯,谢谢,客户这样也接受,就让他拿走了

网友:
遇到过好多,都是码片惹的祸

网友:
码片重写    一下

网友:
要刷码片的

网友:
把坏屏上的码片换过去就行了啊,保的话你就跟上家说下,还照样能保到
至少我在那拿的那个是这样 的

网友:
把坏屏上的码片换过去就行了啊,保的话你就跟上家说下,还照样能保到3 B, `. }0 Q" U3 ]- c
至少我在那拿的那个是这样

网友:
嗯,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些屏幕上的码片跟机器本身是配套的,码片不一样肯定会有点问题

网友:
码片不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