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015pw显示超出分辨率坐等大神

楼主(2013-02-01):
在BIOS界面和pe 还有登录中 分辨率都明显的超出显示,bios界面下面一行字显示不出来 桌面界面直接任务栏都没有 调试分辨率没有左右
桌面

网友:
刷过BIOS吗? BIOS可以调 的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下不行的下LVDS值

网友:
屏幕上的 edid 错了。。重刷就好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