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U101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3-02-01):
客户描述偶尔能开机,但是会不定会掉电。
拆机,发现掉电以后开关0.7V不正常,不断电情况切掉PWRBTN#,另外一头一样0.7V,不关开关事。 测试到保护隔离没过,只有0.7V,追查发现PQ1受PQ2控制,测试发现PQ2第5脚1.3V,不高不低的1.3V明显是异常的。 直接加焊PQ2搞定

网友:
笔记本 我还没见过有MOS 空焊的

网友: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有没有师付说下这个pq2是怎么工作的,pq2是个什么官子,从图中看好像是两个三极官.

网友:
双MOS复合管

网友:
这是隔离电路吧.掉电还会和这里有关?

网友:
估计是保隔时过时不过,所以会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要是保隔电流大了就会掉电的

网友:
这样掉电的,还没碰到,特别是这种虚焊,更是没碰到。是不是PQ2不良呀!

网友:
我在维修中

网友:
自始至终都没说过是虚焊。是漏电了,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