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显示器偏红

楼主(2013-02-01):
三星943nwx显示器,其菜单会变成英文,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菜单为中文
方法如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ENTER”键不放5秒钟,此时屏幕就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
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
的了,但图像依然发红,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 文,然后再按住“INTER”键不放5秒钟后,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显示器还代这么玩的啊?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多显示器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修复的。。

网友(2013-03-03):
按照此方法我表示已经解决。只坐等钱到手了。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6-01-15):
现在版本 不一样了 很少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菜鸟上路,学习中....

网友:
还有整个屏幕是粉红色的,而且发暗,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2017-01-08):
刷程序,有一篇介绍,通过QQ远程刷机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以前刷程序好的在碰到了试试

网友:
这独门绝技  哪来的

网友:
工厂模式也不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