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电流0.77不亮

楼主(2013-02-01):
清华同方锋锐K400机器 拿来电流0.77 不亮 拆机取下COMS电池 加焊了桥,开机亮了,设置下COMS保存后电流1.5不动 屏幕不亮 ,关机后再开机 电流 又是0.77 拿掉电池放电后又可以点亮  BIOS刷过也这样,本人刚学维修,是个新手,请各位大大指点下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拿来前已经修过 CPU边上几个J6 J7 -J10的跳线用导电银胶涂过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直接从干桥,好像我记得这个机器的问题很多,

网友:
有换过U试试吗?

网友:
0.77明显是没跑码
1:检查COMS电池有没有电
2:检查南桥RCTRST有没有被拉低
3:换南桥

网友:
现在情况是 电池有3V电压 拔掉电池放电后能开机 ,关机后又老样子,必须再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
我找个U换了试试

网友:
结果怎么样呀,我遇到了一个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求解

网友:
换过CPU 不行 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

网友(2013-03-06):
拿掉CMOS电池能开机点亮,保存BIOS或者重启就点不亮

网友:
查rtc要不就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 的芯片,换了CPU 不行的话,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个不会是那个屏保开关坏了吧。和华硕的屏保开关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