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蓝屏

楼主(2013-02-01):
IBM T61机子使用一切正常,就是打开无线开关 就蓝屏,吧开就什么事都没有。。请教各位大侠。。
无线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你换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之前遇到过遮掩的机器,从官网上下载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貌似是驱动问题,或系统问题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2015-09-16):
我这也一台盖子合上 等下在打开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