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8

楼主(2013-02-01):
开机跳到0.5a左右就不动了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PU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05?查电压都出来没有  复位有没有 你这样说不好解释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那个电容引起的,RTC.CPU 再不行就换IBM.这些都遇到过的

网友:
0.5好像cpu电压没有啊。

网友:
是啊看一下CPU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cpu电压有1v

网友:
R467 应该还是南桥背面小电容问题

网友:
是南桥背面,硬盘贴纸下面的小电容坏了,用肉眼可以看出来的,摘掉就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