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求救

楼主(2013-02-01):
手上有台戴尔N4050 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 后面装了个系统到WIN7启动界面蓝屏 0x0000005  什么问题  内存 硬盘  BIOS 桥   cpu 都干过  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的WIN7的32位还是64位的系统。换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你排除软件问题了?换版本 试试

网友A:
好吧 ,能开机都不是大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能开机都不是大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一样呢

网友B:
是你的bios有个模式没改 SATA模式 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bios有个模式没改 SATA模式 改下就可以了

这个改了的

网友:
用的GHOST的么,建议用原版的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