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暄gts450 花屏 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3-02-01):
显卡在dos下 字显示不全在启动xp滚筒条时 显示正常
第一次进xp能识别显卡型号 能自动挂驱动过程
重启后 见图片吧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3-2-2 09:44):
显示器没有问题,bios界面会有残缺 说明硬件肯定有问题。 显卡金手指附近的那些电容也对地打阻值了,没有短路和断路。在桌面 点鼠标右键弹出菜单,看着局部正常然后一点一点的又花了,再弹出窗口正常,很快又都变花

网友:
先用MATS测显存呗.

网友:
是不是显存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你能保证你的显示器没问题?或者显卡驱动没装对呢

网友:
核心问题吧。第一次能识别重启后不识别。驱动没问题那那。。一般核心吧,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重新焊下试试。大不了,就BGA

网友:
要不在装边系统试试,换个系统别用之前的

网友:
这种花法基本上是显存........上mats图才能判断..................

网友:
在dos下都显示不正常跟驱动就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显存和主芯片虚焊或损坏都会出现这样的花屏现象,刚开机如果正常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开机就这样加焊一下试试吧,如果是主芯片损坏就报废吧。

网友:
要热风器加汗一下 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显存的嫌疑比较大核心次之。先找MATS测测显存再说

网友:
估计有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到是有一个和这一样的卡,只是不花屏 进不到桌面 进桌面就 不输出了,要是能卖我 比较一下就好了,这种花屏,我也见好多,只是一直没有能修好,这卡可能开机 时不花屏吧,也许就有一条两条线这类的花,也许测试不出显存问题,就算测出来,有问题,你换了也没有用,最后加焊也没有用吧,,楼主,我说的对吧

网友(点评):
这两天比较忙 也没顾上弄 我想有时间了 看看就大家都是什么经验 再仔细分析一下 如果能修出来 我会把过程告诉大家 共同分享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对还是卖掉吧自己搞不定的话,怕把GPU搞坏了不值钱了

网友:
好问题要顶起来,看看谁还有几把刷子,我还真想知道,有谁能解决种问题了 主楼 此卡搞定了没有

网友:
刚上班  活太忙了 过两天 腾出时间 分析一下就动手 如果能搞好一定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