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神马问题???

楼主(2013-02-01):
TCL  L42M61F,42的大液晶电视。开机logo正常的要命,可是一显示图像就出问题了。大家看图 第一次搞这么大的家伙,神马都不懂,求高手的,新手的,所有的们都来指教,谢谢谢谢

那里不正常了.拍LCD要正视的拍.这样怎么看得出来呢?,,,如果显示不正常就刷板,不行就换板,换板不行.就连罗辑板也换了

网友:
还有就是菜单是正常的啊,亲

网友:
复位一下设置试试.

网友A:
试试AV线输入正常不?

网友B:
检查一下伽马校正电压正常不

网友:
貌似这个是监控摄像头的效果不好吧,直接接个电脑放个电影试下,应该就不是这样的,个人愚见

网友:
我也发觉好像是摄像头的问题哦,光线不好@

网友C:
看似是信号输入有问题啊,换个其他的信号源,电脑或是有线电视什么的,如果换了还是同样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包括软件、设置等等。楼上说摄像头可能有问题,这也说不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AV线输入正常不?

不是信号源的问题,电视和VGA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似是信号输入有问题啊,换个其他的信号源,电脑或是有线电视什么的,如果换了还是同样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包 ...

信号源可以排除,因为电视和VGA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伽马校正电压正常不

伽马校正电压

第一次听,请指教怎么查,真心不懂

网友:
真心不知道什么叫刷板,请千万指教,还有就是不管什么上来就换,那只能叫初级维修不是?咱追求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哈哈

网友:
好像不是电视的问题。

网友(2013-03-19):
好像是用遥控器调的吧,重置一下就会好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啊哥

网友:
这台电视很正常,鉴定完毕。只是你采用的信号源为监控信号而已。

网友:
貌似正常啊亲

网友:
信号源是好的,那就进总线呀

网友:
貌似进了监视器画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