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Y17M 用电池不能开机 求解

楼主(2013-02-01):
   板号:LA-3271P   故障:用电源能开机、电池也能充电,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单用电池,待机3V 5V 电压有,按开关无反应。第一次修这种故障,没头绪,各位兄弟,支点招吧!谢谢。。。。
电路图 COMPAL LA-3271P (IAL30, ANRIAL3000) 2006-08-18, rev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再说,待机时EC会检测主板的状态,是AC还是BAT模式,然后EC的上电状态也不同。

网友:
查EC和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上 3.5V都有了 还隔离保护?

网友:
索尼的程序可不好找。  查电池和适配器切换电路吧。

网友:
查充电芯片周围有短路没,可以换个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