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se2开机键电压0.6V正常么?

楼主(2013-02-01):
     此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量开机键电压有0.6V-0.0V-0.6V跳变,但感觉这开机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求图纸

网友:
明显低了,正常是3.3V或5V的。看是哪里短路拉低了电压了吧。

网友:
楼主检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这个不用求图纸了.与开机针连接822的上拉电阻的问题,属于M2N68系列的通病,可以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