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总是衰减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如题所示,我一个朋友的ATX(PC)电源,她中午弄饭的时候i经常使用和PC机同一个插线板,长期如此.会不会导致电源老化过快,或者间接的导致后续直流电供电不稳.

顺带做了张图,如果是如黑色线路所示(中间再加一个插线板),是不是要好点?   话说...AC这个东东....貌似  和插线板的做工有关系么?

网友:
主要是和大功率的电器共用插座,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引起故障。以前的电脑机房都是专线供电,现在电脑不吃香了,至少也应该给它单独一个插座吧。老化过快倒是不必担心,没那个问题。

网友A:
问题是已经出现的这种情况了,我在半年前给她换过一个电源了,这次不但电源出现了供电不稳...硬盘也出现了供电不稳的异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已经出现的这种情况了,我在半年前给她换过一个电源了,这次不但电源出现了供电不稳...硬盘也出现了供 ...

那就是插座接触不良,经常瞬时断电,最容易导致硬盘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插座接触不良,经常瞬时断电,最容易导致硬盘故障了。

这个断没断电我就不好确定了,这种人,不会和你说实话的. 我就是想知道.图中大功率的东西混在PC电源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导致电源供电不稳的罪魁祸首!

网友:
是的,完全正解。

网友:
换个好的插排吧。

网友:
一般多用的插线板或插排,都不是正式耐用的电工插座(铜片多用杂质黄铜),耐热性较差,用的时间长了(经常受热),铜片变质导致接触不良而产生一些小电火花,电压当然不好。如果只是用在电脑或台灯上是可以的(小负载)

网友:
电脑一个,其它家电一个,这是常识,电脑的用电量也是很大的。。

网友:
额,还有更好的回答吗?

网友C:
从来没有听说过,除非是用移动排插的,一般家庭都是安装插座的,用6平方的主线,怎么会存在什么衰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听说过,除非是用移动排插的,一般家庭都是安装插座的,用6平方的主线,怎么会存在什么衰减?

一个服装小商场. 就一个面板延伸出来的插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服装小商场. 就一个面板延伸出来的插排~

小心着火咯,挂这么多电器

网友D:
一个电饭煲还可以,两个就有些吃力,三个同时开那就跳闸吧,肯定是有影响的。
一般电线仅能承受10A,最多2200W。

补充内容 (2013-2-3 23:33):
供电不稳,电源再好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饭煲还可以,两个就有些吃力,三个同时开那就跳闸吧,肯定是有影响的。
一般电线仅能承受10A,最多2 ...

那么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在她那里硬盘总是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比如总是有硬盘供电不足的异响.是她那里电压不稳还是???

网友:
天冷,有用空调的,对线路干扰了,电脑电源是杂牌的吧

网友:
如果市电不稳,那就换个好一点儿的功率大的主机电源,会对电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市电闪断了一下,别人的电脑都重启了,我的电脑用的是IBM工作站的大功率电源,电脑正常运行没重启。

网友:
供电不稳的话电源坏的最快..哪个300V大电容最容易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