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电脑变成WIFI

楼主(2013-02-01):
开启windows 7的隐藏功能:虚拟WiFi和SoftAP(即虚拟无线AP),就可以让电脑变成无线路由器,实现共享上网,节省网费和路由器购买费。戴妃亲测通过,比conncetify方便,稳定,网速好!以操作系统为win7的笔记本或装有无线网卡的台式机作为主机。主机设置如下: 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开始”---在搜索栏输入“cmd”----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启用并设定虚拟WiFi网卡:运行命令: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wuminPC key=wuminWiFi (注意:上边命令"ssid"后红字为网络名称,自己随便命名,比如wuminPC可改为MyWiFi等等,自己喜欢怎么命名都行 "Key"后边红字为密码,自己随便命名,比如wuminWiFi 可以改为12345678,总之自己命名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这个网络名称,这个密码,密码8位以上最好) 此命令有三个参数,mode:是否启用虚拟WiFi网卡,改为disallow则为禁用。 ssid:无线网名称,最好用英文(以wuminPC为例),即要设定的wifi名称。 key:无线网密码,八个以上字符(以wuminWiFi为例),即你要设定的wifi密码。以上三个参数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只使用mode=disallow可以直接禁用虚拟Wifi网卡。相信以前用过DOS的人都知道怎么运行命令了,那就是输入按回车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mode=allow ssid=wuminPC key=wuminWiFi 运行之后看到以下内容:

然后再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看看是不是多了一项,若果有多出的这一项“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那么说明你前边的设置是真确的。

开启成功,网络连接中会多出一个网卡为“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的无线。为方便起见,将其重命名为虚拟WiFi。若没有,只需更新无线网卡驱动就OK了。 3、设置Internet连接共享:在“网络连接”窗口中,右键单击已连接到Internet的网络连接,选择“属性”→“共享”,勾上“允许其他······连接(N)”并选择“虚拟WiFi”。

确定之后,提供共享的网卡图标旁会出现“共享的”字样,表示“宽带连接”已共享至“虚拟WiFi。

4、开启无线网络:继续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当然可以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复制:netsh wlan start hostednetwork 然后另存为:启动WIFI热点.bat
下次开机的时候只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启动了。

至此,虚拟WiFi的红叉叉消失,WiFi基站已组建好,主机设置完毕。,iphone,touch,笔记本,带WiFi模块的手机等子机搜索到无线网络wuminPC,输入密码wuminWiFi,就能共享上网啦
网络名称和密码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写。
用这种方法建立的无线网络,比使用connetify要稳定,简单,而且网速好。
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好用的话不要忘记顶顶哦!
====================================================================================================
附:显示无线网络信息命令:netsh wlan show hostednetwork

=====================================================================================================
更新:有网友说还可以桥接的方法建立共享,也一并总结了,希望对网友有帮助!
1.删除电脑之前已经建立所有的临时网络:进入“网络与共享中心”——选择左边”管理无线网络“——选中无用的临时网络右键单击删除网络确定退出

2.无线网卡的IP设定:“网络和共享中心”——无线网络连接选择属性——双击下面IPv4IP设置为自动获取,click确定。

3.禁用本地连接和无线网络连接的连接共享。 分别右键单击“本地连接”和“无线网络连接”选择“属性”——
单击共享选项卡取消允许.

4.建立桥接(关键步骤,跟vista最大区别)
”网络与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进入网络连接界面——(重中之重)拔掉连接到笔记本上的有线网卡网线——按下Ctrl,同时选中
”本地连接“和”无线网络连接“ ——右键单击其中任意一个选择桥接——等待出现网桥图标以后,插上网线

5.创建临时网络
网络与共享中心“——单击”管理无线网络“——单击中间的”添加“——在新打开的窗口选择”创建临时网络“点击”下一步"

进入如下步骤要求输入输入网络名和密码,网络名自己命名,密码自己设定,安全类型选WEP

click“下一步”等待关闭。

6 开启笔记本的无线网络.左键点击右下角的网络图标,连接刚刚创建的wifi临时网络(比如我设置的“wifi for iPod”)

这样你就可以共享笔记本的网络了!

呵呵,在网上查了好久找到的,想想还是很方便的...大冬天的躺在被窝里玩手机还是很惬意的,嘻嘻。那些手机流量不够的,和玩游戏需要WIFI验证的就有福了,还有就是用手机下东西省的再从电脑复制了,方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个人比较懒,还是喜欢用wifi共享精灵一下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