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运气不好,我的七喜笔记本的电源好像坏了

楼主(2013-02-01):
今天运气不好,我的七喜笔记本的电源好像坏了,拆开之后发现是一个这个东西路,不知道这个东西该不该路,连接220V到 整流桥的线路是开的,中间接个这个,这个东西的图片如下,
请大家给个提示,该换吗?是不是高压部分短路引起烧了这个元件的?

网友:
是个保险吗

网友:
保险烧了,看来后面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哦

网友:
保险烧掉了,看看开关管烧了没有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保险烧了,不要贸然更换,检查好后面的元件再换。

网友:
应该就烧一保险,大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是保险   250V 2A   测下 开关管和整流桥 是否短路了  大电容是不是鼓了  没发现明显故障的话最好串个灯泡再通电   不要随意就换保险通电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后面电路再更换这个保险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进水的液晶,不知是机主及时断电还是好运,只是烧断了保险,把板子吹干,换上保险后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今天检查了一下,火零短路,拆下全桥,还是短路,拆下两个二极管,就不短路了
打了一下这两个个代号是pk mur 460 0742的二极管,都短路,它们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它们

网友:
看不到图片。所以没办法帮忙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重新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