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纳闷用光波炉或者电陶炉的TX,为什么不用温控仪来改造呢?

楼主(2013-02-01):
用光波炉和电陶炉来预热的TX越来越多了,而这类炉子都是功率显示(没有温度显示),而且稍好点的炉子功率一般都是以100W为单位来调节功率的,差点的就不只100W了,不是真正的无极调温的。。。。。为什么没人把这种炉子原有的电路板全部弃之不用,然后加上像REX-C100或者REX-C700温控仪以及固态继电器来改造呢?这样前面两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的电陶炉有温度显示的,不过不是很正确。
电陶炉和光波炉都是属于红外的,红外的加热器其实只要控制温度上升斜率和加温时间就可以满意工作了。因此有一个时间开关和一个电压控制器件(例如电子调压器)就可以满意做BGA拆焊工作了。

例如给定一个电压使预热器240秒达到240度,只要把这个对于特定的预热器合适的电压找出来就可以。升温曲线是类似RC充电过程的指数曲线,由快逐渐变慢。控制1个或2个点就可以了。另外上下加热一起上的时候会影响到温度上升变快终点温度变高,所以必须联合调试。

如果使用温控器,探头必须放在加热工件上。我的试验表明有护套的探头测出的温度偏低不少,必须用点式探头。

至于大家不去改炉子的原控制,一个是适当调整距离和加热时间能满足要求;一个是不想破坏原结构,做饭使用方便。我们论坛上和台湾的一个论坛上很多例子证明不改也能很好地完成拆装,熟练了甚至像360 BOX的板子都能修,我已经见到过例子。

网友A:
不知道张老的电陶炉是什么型号的........淘宝上找了很多都是功率显示的.......最近想入手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张老的电陶炉是什么型号的........淘宝上找了很多都是功率显示的.......最近想入手一个......参考一 ...

我的是苏格C10的,苏格似乎退出电陶炉市场了。小鸭的比较贵的也有温度显示。不过都不大准的。

网友:
从成本上考虑,一切从简,,,人工也行,,

网友B:
补充一点,搞红外,要掌控芯片温度买2个TM902C温度计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能显示实时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搞红外,要掌控芯片温度买2个TM902C温度计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能显示实时温度。

关于测温问题,加热的器件上你是如何固定探温头的?好象不大好固定。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话说晚饭还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测温问题,加热的器件上你是如何固定探温头的?好象不大好固定。

请问你看到了那个商品BGA机把探头固定在芯片上的?最多也就是搭放在芯片上

网友:
你们研究的都很深啊  我都看不懂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