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se很慢的一块WD硬盘!

楼主(2013-02-01):
附图几张,包括mhdd erase很慢, 读写也都只有20m/s 的样子.....

网友:
擦除是没什么用的。G表已经满了,再拆SMART表就会报错了,只能找其他工具修,

网友A:
还有,擦拭的时候直接像台式机一样接硬盘扫描和擦除吧,用USB的最多就20M接主板SATA口能60到80M

网友:
WDR,但不会用的话会把硬盘搞坏可以问问论坛里面的大神,咱只是打酱油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擦拭的时候直接像台式机一样接硬盘扫描和擦除吧,用USB的最多就20M接主板SATA口能60到80M

erase是在sata接口下工作的,最后一张图是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检测有8个坏道,不会搞的就把坏点隔开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有8个坏道,不会搞的就把坏点隔开使用吧,

额,前面丢掉了5个G....

网友:
谁能指导下,WDR肿么使用?

网友B:
你可以用论坛里的mhdd修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论坛里的mhdd修复方法

有没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