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开机,理论之外的经验!!

楼主(2013-02-01):
{:4_132:
之所以  发这个东西。也许是夜郎自大,见怪不怪的东西,发出来让没见过的朋友看下,算个经验,高手最好能给个说法。让小弟解惑!!
很简单:碰到过两三粒、,,故障时:不开机!!测试完待机条件后,强加电!!想测试有无发热的芯片。但是强加电能跑马。。而且各处正常。。拔掉镊子 后,能正常触发了。。板子 .OK!!
因为碰到不止一粒.所以发来,请鉴定
另外,各位朋友有碰到各类灵异事件的也可以说说。。什么灰飞烟灭的就不要了。。
还有。就是本想在新年之际,给朋友们献上CPU焊针技巧(个人见解),太忙没顾上。算是低级朋友的献丑,没顾上,不好意思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南桥虚焊吧,经常遇到,就是不强加电,放那放放就好了,用不了2天又不行,以前总是认为是BIOS,刷呀刷,结果总返修

网友:
这种故障我在MS的主板也遇到过,也是强加电之的就什么都正常了,致于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不明,,

网友:
强开机再开能触发的概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