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本本。不知那里的原因

楼主(2013-02-01):
暴力后的本本。只有屏碎了。更换过一块屏后装了WIN7就出现问题。用U盘启动  和启动WIN7后有个暗块。那位大师知道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感觉好像还是屏的问题吧。。。你有换块屏试试吗、???

对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着象屏坏了

网友:
再换一块屏呗,觉得还是屏。

网友:
明显是屏问题

网友:
很简单咯,肯定是屏的问题了,继续换吧,,,

网友:
屏有个灯没工作LED的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和主板的EDID信息错误

网友:
背光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