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USB 是不是不支持U盘引导啊?

楼主(2013-02-01):
PCI接USB 是不是不支持U盘引导啊?(MCP6P 2+的板子)。。。。。。

网友:
NO,驱动?接口?供电?············

网友A:
扩展接口:如果没有格式化分区,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不支持。我试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2013-03-08):
这个肯定不支持的~PCI转USB~走的还是PCI的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展接口:如果没有格式化分区,应该可以使用

没格式可是不能用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可以启用PCI 插槽,可以用U盘在PCI转接开上启动的。

网友:
这个真的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