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适配器是主动PFC的吗?主动PFC插电时串的保险灯泡会一直亮吗?

楼主(2013-02-01):
一直在纠结于这个适配器,无输出,换了ic后,仔细测了元件,除了IC之外,没发现有坏的,但就是插电时串的保险灯泡一直亮,提示短路,不敢取下灯泡上电。

还有一现象:串的灯泡会规律性的闪一下,大约是10秒钟,灯泡就会闪一下,闪完就常亮。
参数:适配器输出是16v,4.5A的。串的灯泡是40W。

无意中看到主动式PFC电源,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动PFC的?(经过朋友们的帮忙,已经确认这个确实是主动PFC) .

1.另外记得之前论坛里有人说过主动pfc插电时,串的灯泡会一直亮着是不是?就如同短路?
2.这个PFC的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上传的图电源进线部分有缺失,低压输出部分好像也没有见到标识,能补充上让我们看看就更好了。感谢楼主分享这份图了。

网友:
有pdf附件。
图里的电路是截屏的,缩太小的话截的屏看不清楚元件,就截了部分主要的图。----已更新。

网友A:
那不有电路吗,是主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有电路吗,是主动的,,,

主动的pfc串灯泡,即使电路正常,灯泡也是常亮吗?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不过一般不带载情况下,用大一点的灯泡,不会常亮的,,,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有个疑问?你电路里面串联的是多大的灯泡(电压,功率)、适配器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动的pfc串灯泡,即使电路正常,灯泡也是常亮吗?

断开Q7测D4阳极电压即C15+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有个疑问?你电路里面串联的是多大的灯泡(电压,功率)、适配器的参数。

适配器的功率是输出16v,4.5A的。
串的灯泡是40W。

网友D:
陌生IC没手册真不好分析。
开关电源待机功率很低的,灯泡不应该亮,而且次级辅助电源应该有输出。
按初级短路来查,先查Q59,Q7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另外,PFC的作用是电流整形,电压高是表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Q7测D4阳极电压即C15+极电压。

谢谢解答。
您的意思是说看看主动PFC有没有起振是吧,即看电压是不是被PFC拉高?  我等会测一下。
之前我自己摸索时测了Q59的G脚即起栅极,好像一直都是10.2v,即IC芯片给了起振电压,但是这个电压好像撤不掉,导致Q59的DS间一直是导通的,所以灯泡一直亮。
另外,Q59的G极电压泄放是不是通过G极和S极连的R106电阻?即100K的那个小电阻来泄放电荷的? 即当IC的14脚不发出起振电压时,Q59的G极电压通过R106电阻迅速释放掉,然后MOS即判断?
灯泡常亮提示短路,除了MOS管不关断,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我用指针表测过了这两个MOS管,都是好的,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陌生IC没手册真不好分析。
开关电源待机功率很低的,灯泡不应该亮,而且次级辅助电源应该有输出。
按初级 ...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其实串的灯泡在待机时,就相当于电源的输入功率,待机时确实不应该有40w的功率这么高。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大约过10秒钟,灯泡会闪一下,这个比较有规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其实串的灯泡在待机时,就相当于电源的输入功率,待机时确实不应该有40w的功率这么高 ...

你的灯泡才40W?
换100W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灯泡才40W?
换100W以上的。

我修电源都是用40W的灯泡唉,之前都成功的。
PFC电路不能用这么小的功率的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修电源都是用40W的灯泡唉,之前都成功的。
PFC电路不能用这么小的功率的灯吗?

大功率电源不能串冷态电阻太大的灯泡。
串100-2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电源不能串冷态电阻太大的灯泡。
串100-200w的。

已经换了100w的灯泡了。
起先串40w的灯泡还常亮,结果检查pfc,检查到地电阻,折腾一番,现在串的40w的灯泡也不常亮了,只是插电时闪一下。
串了100w的灯泡闪也不闪了。
现在测得主动pfc没有工作,大电容C15两边的电压是310v,不是380-400v,而且Q59,芯片14脚居然没有电压了,不知道是保护,主动PFC起振脚应该不会被保护吧,它应该是只要芯片有电,它就要输出的吧,  难道是芯片又被折腾坏了?

晕倒。难不成是昨天测大电容正极到地时,热风拆芯片给拆坏了?

网友B:
想问一下,这种pwm和PFC芯片集成在一起的,是不是只要芯片供电满足了,PFC那就会有振荡电压?
如果没有振荡电压,是不是就意味着IC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种pwm和PFC芯片集成在一起的,是不是只要芯片供电满足了,PFC那就会有振荡电压?
如果没有振荡 ...

当然不是啦,不然设计的保护电路不成摆设了吗

网友:
不过我的理解,这个pfc振荡应该同后面的比如过压或过流保护没有关系的,即后面如果发生保护了,应该是pwm停止振荡,而pfc则可以继续振荡,因为pfc振荡是不影响后面pwm的, 它只是把电压升高了而已。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修复事后记:
串了100w和40w的灯泡,是不同的反应,经过今天晚上的折腾,大概知道了串不同的灯泡的影响也不同。
串40w的灯泡时,灯泡常亮(事实上没有短路),大电容C15的电压从300多降到40多。
但是串100w的灯泡时,灯泡则不亮,大电容的电压是324v,此时其实应该已经次级有输出了,但由于我次级没有接任何负载,而且也没有指示灯,所以没有注意到已经修复,还是一直盯在主动pfc的振荡脚上,测得串100w灯泡时,pfc振荡脚无电压,串40w灯泡时,pfc振荡脚有10.2v左右的电压。

直到最后,我干脆心一横,串一个1a的保险丝,烧就烧。  然后插电,居然没烧,测大电容,还是324v,心想完了,还是不知道到底哪里坏的,这时想想,看看插电时次级的电压会不会突然出来一下然后再归0吧,那样至少说明是被保护的,如果是保护的,就查过压或过流吧。
于是就接上万用表,一插电,nnd,居然有16.5v的输出,而且很稳定。 就这样修复了。
所以,以后修电源,一定要在次级接个东西才行,要不然都不知道修好了,一直被主动pfc误导(主动pfc的整流管后的电压一般会达到400v左右,而我这个一直达不到,因为IC的12脚是测大电容电压,所以一直以为电压达不到400v,IC就不振荡呢)

浪费我买了三个芯片。

不过疑惑还是有的,
1、为什么主动pfc没工作呢?(修复后IC给pfc的mos管G极无电压--万用表直流交流都测不到-无示波器)
2、T1的变压器到底做何用的?,为什么没有输出电压,而电源仍能正常工作?

唉,复杂的IBM.

网友:
胆子大一点,  楼主

网友:
不是胆子大不大的问题,而是这pfc误导了,一直在查pfc是否工作,导致没注意到整体。

网友:
用来带白光,加了个开关,目前使用两天一切正常。手里多了两个SPF9140芯片,上机试过正常使用,谁需要的话,原价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