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代工945板网卡灯常亮

楼主(2013-02-01):
HP 精英代工的板子,型号945GCT-HM,触发后网卡灯常亮, 有复位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刷过BIOS,拆了网卡,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呵呵。。。吥 会这么巧吧。。。。。我有块华硕的和你的故障一样。。。。也是触发后网卡灯就亮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也刷了。。。。。还放在那里的。。。。。其实我想换桥。。。。但人家给不起那个价。。。。

网友A:
你拆了网卡后灯还是亮的?有时候那个网卡芯片连接接口的小网桥芯片也坏了,也要拆掉.

网友:
网卡出问题,桥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网卡后灯还是亮的?有时候那个网卡芯片连接接口的小网桥芯片也坏了,也要拆掉.

搞了,没用的。U坐也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