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屏LP141WX1(TL)(B1)括号内的编号是代表甚么

楼主(2013-02-01):
东芝笔记本LP141WX1(TL)(B1)括号内的编号是代表甚么
东芝L30屏坏了,屏的牌子是飞利浦,找个新屏,但型号141WX1后有很多不同编号,是不是141WX1后任何编号都可以用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写简体中文更容易反映出问题来,大家也能看得懂些

网友:
这个真是编号不同,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只要屏尺寸一样,分辨率一样,就可以,不行可以刷一下码片,保证可以

网友:
LP TLB表示 屏的品牌 141屏的尺寸 后面的没有多大意义 只要 尺寸 背光 屏线接口一样 不过特殊的机型 需要刷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