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芯片虚焊

楼主(2013-02-01):
  前一段时间在学校的实践时候老师都让我们测北显之间的耦合电容说可以判断是否虚焊,现在上班研究半天也不是很明白 ,谁能讲讲具体怎么测量吗?

   前2天接了个联想(好像是G460)本本不家电 测的北桥阻值28 烧鸡法北桥有点热以为坏了 最后让别人修的(我们那以接活为主),最后看别人换了个小芯片 北桥没动,量阻值还是28 说明正常,那么北桥阻值多少算是正常???

网友:
打耦合电容的阻值

网友:
楼主是在哪个学校培训的。不加电跟北桥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楼主还是实践太少了,理论也不怎样

网友:
藕合电容主要判断显卡至北桥的64条ad线,实际操作中显卡那边出现问题最多,我觉得除进液外,北桥一般少坏和脱焊(英特尔)为准

网友:
既然是虚焊,那就是不确定的。

网友:
3到10欧都正常,准确说少了3欧就不正常了,有一两个也算正常。

网友:
还需要锻炼啊,慢慢积累下经验就成了

网友:
看是否虚焊打阻值啊...不过现在应该没人打了,都是灯座

网友:
我刚开始从学校出来也什么都不懂,多亏后面去做了三个月学徒。

网友:
一般凭经验了哦!!

网友:
测着太麻烦,二话不说直接加焊,好了就是虚焊

网友:
LZ既然你是学校出来的 ;老师不教吗?我想我学校学习都没有机会 我现在也是在做学徒

网友:
轻微的虚焊是没办法量得出来的,严重的虚焊肉眼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