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艰难维修。。。

楼主(2013-02-01):
接一台HP DV7,AMD RM72,集显216-0674026,北桥显卡一体芯片,两条2G内存。

刚来时能加电,黑屏,,用风枪加热下显卡亮了,,这样肯定用不住,然后就上BGA,用以前一直都用的正常无铅温度加焊了显卡,,加焊后,开机一切正常,,但在测试中发现,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能用,,记得风枪吹完的时候好像是两个都能用吧?忘了。。。。。。先不管了,,测机除了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其它基本正常,担心客户不接受,就又重新加焊显卡,,再次加焊后测试依然不能用,,,没办法,心想是不是芯片下面有问题??焊盘损坏?还是什么情况,,决定取下芯片重新植株,取下芯片后没发现异常,重新植株后装好,,问题依然,还是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如实告知客户,,客户接受了,,,,,,,然后装好机,,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悲催的事情来了,,,第3天准备交付客户,,正在测机时突然黑屏,,再开机无论如何都黑屏,,,接直流电源,,电流1.8A,最后跳到1.5A停住不动了,,,正常亮机时应该是跳变到2A到2.1A就亮了,,,,,难道显卡又虚焊了??不可能啊,刚做好的啊,,,,就又拆机,重新做显卡,,,做好后问题依然,,,电流1.5A停住,,,,

难道是北桥显卡芯片坏了??就找了一片芯片,更换,,,换好后,开机亮机,,,就在以为好了的时候,,大概亮机1小时,,又黑屏,,再开机开不了,黑屏,,我晕,,,,

然后想到会不会是bios问题,bios出问题的好像也不少,就重刷bios,官方的,论坛下载的,全部试了,不行。。。

怀疑cpu,换了3个cpu,不行。。。。。。

之后想到,有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能亮机的时候,把内存插到那个内存插槽好像电流是到1.5A左右,,,,会不会是内存控制器导致的问题??AMD的这种机器,内存控制器是整合在cpu里的,一直做显卡北桥,,难道是cpu座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硬着头皮,,加焊cpu座,没有液体助焊剂,,又去买,,,做完后开机不亮,,,担心温度不够,,按照论坛里面文章的方法,加了点温度重新加焊,,,开机还是不亮!!我狂晕。。。。

到此彻底晕倒,,,,

无思路,,,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还有下一步该如何修?

上几个图看看

网友:
你换的芯片是拆机的或者翻新的吧,可能还是芯片问题,继续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让所有的人都受不了的……我也最恨这种情况啊……当然想必同行大哥们都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我在华硕机上遇到过这情况啊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4026

网友:
楼主换个u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amd的u坏了,只能用一根内存。

cpu已经换了3个。。
没看清楚题吧您?

网友:
AMD的北桥问题较多,你重点查查北桥。

网友(点评):
这机器是集显的,北桥和显卡一体的芯片,芯片换了一个,,而且AMD RM72 cpu,内存控制器不在北桥,在cpu里吧?

网友A:
内存槽是不是短线了?或者你换一个内存试试,不兼容吧?问一下;哪个代工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是不是短线了?或者你换一个内存试试,不兼容吧?问一下;哪个代工的板子呢?

内存换过三四根了,,原机的两条内存,随便放到别的本上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不管换哪个内存,只要换到那个插槽就不能用,,另外一个插槽没问题,,,

现在关键是,内存插到好的那个插槽,也不亮机了。。。。。

网友B:
CPU问题可能性很大,换U试试吧!

网友:
AMD的南桥也容易出问题的,加焊一下可以解决很多奇怪的现象,还有就是用液体助焊剂加焊CPU座后,一定要把座子清洗干净,不然会导致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问题可能性很大,换U试试吧!

cpu 确实着重考虑了,,不过已经换了3个cpu测试,,基本可以排除cpu的问题了。。

网友:
只能说尼玛的AMD的机子就是变态,没有常规。。。好修的,加焊北桥或显卡或换U就好了,难修的,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cpu座子有时候加焊没用,要换掉

网友B:
那就是CPU座的问题多了,AMD CPU座我换过几次,可以亮机都是不稳定的,后来解决了,换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CPU座的问题多了,AMD CPU座我换过几次,可以亮机都是不稳定的,后来解决了,换板,哈哈

确实不稳定,,,,太不稳定了,,想换主板也没有

网友:
确实,这机器修的我,哎,,里里外外BGA多次,,耗费好几天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修不好了,,,,,想换主板吧,找遍了都说此板缺货,,,尼玛的这不是要坑死我,,,再加上两天我们就放假了时间也不够了,,,,,哎,,,只能干赔无数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
只有一条内存不亮机的时候就应该怀疑座子的问题或者槽子以及它们之间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