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不跑码?是没有显示还是代码不动?

楼主(2013-02-01):
手头有几块板子,差检测卡有几种不同表现:

开机上电,检测卡直接显示一个随机数不动,有复位有时钟。这算不跑码吗?
开机上电,检测卡代码 2E 22 25,然后不动,点不亮。这算不跑码吗?

不跑码是没有代码显示还是不动?

-----------------
第二块板子应该是开机时序走完了,因为我检测spi总线的bios上,片选信号低了一下然后一直高,应该是读完自检代码了,不知道判断的对不对

网友:
您好~不跑碼一般應該是指偵錯卡上面代碼無反應,不是00就是FF

网友:
测试卡的代码一直不动是不跑码;代码跳动为跑码,跑码有跑完的,有跑不完的,有能跑出显示的(显示器亮了),有跑不出显示的等等。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00 FF -- 或直接跑一个代码不动统称为不跑码,不管有没有复位。
跑了两个或以上称为档代码

网友:
测试卡的代码一直不动

网友:
受教了,看来得多看看论坛喽

网友:
哦,这才明白。要不然连表达都不准确,问都言不达意,多谢指教。

如果要说道本质,跑码代表开机时序走完,不跑码就代表开机时序终止喽?

网友(2013-05-06):
有没有人发个跑码的全解说,,,因为我修笔记本没用过这个东西,不会使,,仅仅是看电流表,判断问题,之后用万用表测,,,很穷,,

网友(2013-08-04):
你这个贴子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4-03-12):
受教了。真该来多学学了。

网友:
特殊吗或者00

网友A(2017-03-03):
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看店里师傅 看看电流就知道跑不跑码  现在才知道应该是看诊断卡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看店里师傅 看看电流就知道跑不跑码  现在才知道应该是看诊断卡 对不对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看电流的调变也是可以判断出是不是跑码,诊断卡00或ff也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