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b的电位器坏了,怎么替换?

楼主(2013-02-02):
随便买个替换还是怎么搞?尼玛才开几次,安泰信太垃圾

网友:
再请教一下,这个坏的电位器背面写的B504J是什么意思?阻值?

网友:
500k电位器

网友:
到你们当地电子市场买个就行了

网友:
拿着这个买个一样的就行。

网友:
三个脚的还是很容易换的,

网友:
我的安泰信的电位器也不好使了,开开后很快灯就灭了,再转转旋钮灯又亮,烙铁温度上不来。能不能改成开开就是 最高温度,不用这个电位器。不知道怎么改,谁会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小心拆开电位器,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碳膜和接触爪,然后在碳膜上涂抹一薄层高温脂(打印机上用的那种白色半透明的就可以),然后复原,会比以前更耐用。

网友:
电位器好换的,504就是50乘以10的4次方,就是500K的。国产电位器就那个德行,毕竟5毛钱一个的东西不能和日产的30块一个的相比。

网友:
你也太急了把拆成尸体了。其实在洗版水泡半个小时就好了的。这种电位器不受潮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拆的,打开发现就烧了一个脚了

网友:
还可以泡洗板水啊,真是长见识了,塑料会不会熔掉哦?

网友:
现在电位器的质量没办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