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的问题

楼主(2013-02-02):
检测到显卡报警机器不亮。更换显卡后故障依旧,显卡没有问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反复重启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不蓝屏不死机
华硕

网友:
做显卡啊!在别的机子上要重启就是显卡有问题,显卡虚焊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查主板显卡接口供电时钟复位;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PCI-E槽打阻了吗?另外看看那个APW7120干掉用9124可以替换的。

网友:
众位大神,这张板子一直跑EE,怎么破?

网友(2014-07-05):
这板子我遇到的是几便IO挂及北桥虚的故障,有时加焊完会导致跑码正常但无显(刷BIOS无效),建议重植或更换。

网友(2015-03-30):
都没解决吗 ?我碰到这款主板跑吗完了 但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