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2):
(20 Bytes, 下载次数: 55)
好BIOS
修一客户机器,PE跟XP只要看到滚动条就死机,拆机,发现很正常,没什么主板的异样,测南北桥供电晶振都正常,电压也正常,奇怪了,来迅维网找了一下,说网卡的也有,BIOS故障的也有,有个换南桥的也有(结果没解决),我想肯定不是南桥问题,我先刷BIOS,花了8个大洋,买了份,结果刷了还是一样,拆声卡,网卡,唉,奇迹出现了,PE滚动条进去了,肯定是网卡或者声卡有问题,我怀疑肯定是雷打的,所以先装声卡,也能进,最后判断肯定是网卡短路,所以就直接定网卡芯片,料板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此机到这就修复完成,给客户报价。客户答应维修。希望此贴能给大家参考一下,BIOS给大家共享一下,不能买了能藏为己有。好东西都是要来分享的。
刷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网卡也会导致死机哇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修拆外设。

网友:
短路也能开机?

网友:
给力啊,记住了

网友:
如果挨雷击的话...电流应该蛮大的 网卡应该会发烫

网友:
给力 记住了

网友:
外设,南桥,网卡,声卡,是都会引起挡滚动条的。

网友:
直接改下网卡进去,订货都省了。
★你我共行℡
请问怎么改?求解答,谢谢!

网友:
今天定了新网卡芯片,还是死机,我是直接拆了,也没装网卡进去,直接叫客户自己用无线,还省钱,呵呵。

网友:
改网卡其实很简单,USB进去,然后网卡接口1236线对应笔记本网卡接口线,改装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也把改装网卡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
网卡导致蓝屏,学习啊

网友:
你这BIOS 怎么下载下来 没文件啊

网友:
这 BIOS 没传好

网友(2013-03-10):
下了是空的,白花钱。。

网友:
呵呵,联想有宽机器也坏网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安装系统的时候进WINDOWS界面死机。

网友:
摸下网卡或许会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