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5M-S2V板电压问题

楼主(2013-02-02):
接到一块技嘉的板子,3.3V,5V,12V电源几色线上的电压,有时高有时低,以为 是万用表坏了,换了两个,万用表没问题,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可能主板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是你的地线没有点好吧

网友:
是不是ATX的问题呢

网友:
你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pson#S5状态下有没有问题,比如电压低?

网友: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不好回答,下次说清楚点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声卡有时连接地,有时连不到,晕死了,不过当E5,没有时钟,明天芯片回来了,换个时钟芯片,看OK没?没的话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