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一主板不上内存跑C1 报警正常 ,上内存来毛病了

楼主(2013-02-02):
一754主板型号 k8m9ms-lf不上内存跑C1 报警正常 ,上内存来毛病了,开启后一开始复位灯长亮几秒后,跑C1接点复位又跑C1   ,如此重复,一段时间后就跑25 重路码,  29重跑,一直这样,大神看看这是什么问题,不是内存不会重复位的!!!!!!!!!!!!!!BIOS已经刷过,一样
开机芯片W83304G

补充内容 (2013-2-4 10:26):
找到毛病了!实在是无聊了,也没有示波器,按桥按IO 都不行,就那风枪一个个的吹吹试,吹的W83304G能开机了,开机运行很正常!关机凉一会还是原来的毛病,再用烙铁只给W83304G加热又正常 启动了,应该 是它坏了

网友:
内存电压量过?

网友A: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板,如果是不装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板,如果是不装显卡试试

集显,的,上显卡与不上毛病一个样子

网友B:
内存是1。9左右,不是2。5

网友:
换个卡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1。9左右,不是2。5

一代的内存哟

网友:
我不太懂。IO跟南桥坏了也会出这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