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移动电源,制作简单方便好用!

楼主(2013-02-02):
各种各样的可调电源,价格在200—500元之间,应闲贵,本人打算在开店后在买 ,,趁放假闲着无聊,就自己DIY了一个移动可调电源,成本在60之间,大家不仿自己也DIY一个,

制作材料:

一个可以调电源,电压调节12V15V16V18V19V20V24V      成本25元
一块电压电流LED显示模块:有三位显示,有四显示,          三位显示的30元
一条笔记本电源线 (不过我买的是32块钱的32个笔记本头的,是应付各种笔记本用的)          3 块钱
                                                                    总成本才58元

经过本人测试非常不错,好用,只是不能电流调节,哈哈,在此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网友A:
长维修还是专业的好 活不多可以用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维修还是专业的好 活不多可以用这个试试

恩,确实,我开的店修笔记本的少,用这个只是比较方便,有时装系统人家没有带适配器,有这个就是方便呀,在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时候用这个看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想知道线具体怎么个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线具体怎么个接法。

很简单的,显示电压的两根线并联,显示电流的线就串联在一起就OK  了

网友:
不是很懂 楼主要是把电路图画出起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电路图画出起就好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DIY就是好,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作

网友(2016-03-17):
附上个电路原理图讲解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显示电压的两根线并联,显示电流的线就串联在一起就OK  了

是的,根据电压和电流两者工作性质来理解就行,电流的线串联一起是为了形成回路状态令负载工作,而电压工作只会存在电位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