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690主板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13-02-02):
主板出故障,集成块烧毁,编号Q69,型号BA8G36,做什么用的?市面购不到,求助!

网友:
看焊盘像个双管就是没看到电感。看看全主板可能还有一样的芯片。应该是个管子

网友:
双MOS管吧   看焊盘

网友:
笔记本用的场馆 摘一个

网友:
和上面的那个是一个东东,把上面的那个擦擦!

网友:
只要找好通断,脚位,,,不一定一定要名字一样。一般的mos管可以代替,一定要知道里边的构造。n或s或d,里边电路一样就行

网友:
是个双mos管

网友:
AO4622吧,4500 4600 都可以代换,N+P MOS管。

网友:
和Q44是一样的,4822双N,USB供电

网友:
应该和开机电路有关系

网友:
usb供电,可以飞线直接跳过去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 看条码是9607还是10383

网友:
一个双N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