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外接话筒能说话对方能听到,内置说话没声音

楼主(2013-02-02):
HPCQ40 外接话筒能说话对方能听到,内置说话没声音 软件排除过了,谁知道问题跟我讲一下哦

网友:
话筒那边量了一下3V是有的 话筒也换了一个 也一样情况哦

网友:
你确定软件已经排除掉了么  这内置的话筒基本没出现过坏的。

网友:
话筒很少出现坏的,量了一下 跟其他话筒一样的情况  说明 话筒是好 的

网友:
声卡出问题了,大概

网友:
声卡 是好的吧 外接声音 OK 麦克OK  内置声卡声音OK 就是麦克 没有 声音

网友:
1,声卡驱动2,内置话筒

网友:
如果是win7系统,请仔细检查声卡相关设置,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了,没换个一个内置话筒。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