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p1788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2-02):
1台方正p1788液晶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后就1闪1闪,屏不亮。测试电源板12V正常,驱动板12V,5V,3.3V电压正常,高压on/off,及屏供电,电压闪动,通VGA信号,拔掉屏线,灯管正常点亮,屏供电5V也正常,屏电压1.5V,开关机也正常。用其他驱动板点屏,屏也正常。更换屏供电管9435A同样故障,主要接上屏线,电压就1跳1跳的,是不是主芯片TSUM16AL-LF-11损坏,手上有TSUM56AK-LF-1,能代换不,请大侠指教

网友:
直接换板,不要搞复杂

网友:
没有图纸的吗

网友:
把屏的供电直接接个5V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