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单独接电池和单独接电源都OK 一起接短路

楼主(2013-02-02):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换过放电场管。测冲电芯片的REF 没有,ACSET适配器插入只有1。1V  不知道对不对,
想换冲电芯片的,手上滑BQ24740   但有一个BQ24751A  听他们可以换。
想换一个芯片的,但又怕不是这个引起的。。。
另外有个问题。如果适配器插入电压不对,为什么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除了这个,还有那些地方会引起这种问题啊。。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充放电这边出了问题。

网友:
充放电切换电路出问题了,不好修。实在修不好可以把电池一路搞掉,单用适配器!

网友:
最后换个一样的充电芯片

网友:
保护隔离有个mos管击穿了把看看pq102  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切换电路啊 mos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就那个切换电路 。。一边是共高端。一边是电池电压的MOS管。击穿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PQ102那个切换管子我换过了还一样的

网友:
条件查完了。不行换了再说吧。。

网友:
估计是pq103被击穿了,换换试试